请问FX0N自带模拟电位器问题?

楼主(2005-05-19):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FX0N自带的2个模拟电位器分别对应哪个D寄存器啊?我没FX0N的编程手册,谢谢!

网友A:
你没有理解模拟电位器,它并不是对应那一个专门的D寄存器,而是通过功能指令FNC 85 VRRD 将某一序号的电位器的值读出到你指定的一个D寄存器。该寄存器没有特殊要求。

楼主:
呵,谢谢SUN的答复,但功能指令FUN 85 VRRD 是应用于外部模拟电位器模块的8个模拟电位器吧,我是问是自带的内部的2个模拟电位器,它的数值应该是反应在特殊D寄存器上的,这个是我自己的理解,不对的地方请指教。(我也试过用FUN 85 VRRD 这个功能指令,但是不行,可能是没装外部模拟电位器模块)。

网友A:
什么意思?你说的不是硬件吗?

楼主:
FX0N通讯口的上面不是有2个很小的能调节的电位器吗?我说的是指这2个电位器的使用。

网友A:
那一样啊!

楼主:
我看不一样~你有空可以试一下用FUN 85 VRRD 指令,看能不能。我在没安装外部模拟电位器模块的情况下使用这个指令,PLC就会出错!

网友B:
D8030 D8031

网友C:
对应于D8030、D8031;

网友D:
d8030,d8031

网友E(2009-08-09):
找这个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谢谢指导,我去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