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求教:三菱变频器FR-E540

楼主(2005-05-19):
求教:三菱变频器FR-E540-5.5KW显示故障E 7请问是哪个元件出问题了.

楼主:
请各位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2005-08-04):
E 7是CPU 出错,要换控制板

网友B:
不一定哟!我修了三台都是驱动板的问题,只不过是问题点不一样!

网友C(2005-11-15):
有可能是假报警

网友D:
电源板上的一个芯片有问题!

网友E:
电源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