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求助:如何把旧386微机改装成为单片机

楼主(2005-05-19):
本人有一台旧386电脑,如何改装成为可以编程的单片机,想废物利用以节省资金。有哪位这方面的专家请帮忙。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386和单片机差不多生于同一年代,想当初用386微机开发单片机曾是好搭挡;不过386被淘汰了,单片机却更发展了. 旧386电脑如何改装成为可以编程的单片机,我缺少这种想像力. 现在开发单片机都用 WINDOWS 了,旧386电脑跑不了 WINDOWS ,用处的确不大了,可能 AT 电源还勉强可供单片机当电源用.

网友B:
废旧的286、386完全可以用来作控制用的计算机。只不过可能在工业环境中承受能力比嵌入式CPU要差。 可以比单片机的功能强很多,先装一个DOS操作系统,在DOS下进行编程。ISA槽插入各种板卡(自制或者买的都行)。用TC或者MASM进行编程。

网友C:
386里面的cpu 和各种芯片是有用的 可是要改成那个单片机 很吃力 扩展IO接口要很复杂 你先看看有关扩展IO接口的资料 或许有帮助 要考虑匹配问题 电磁干扰的防护,屏蔽的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