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按时间顺序控制12台电磁阀的开启和关闭并且开停时间可调

楼主(2005-05-19):
按时间顺序循环控制12台电磁阀的开启和关闭并且开停时间可调,不知应选什么控制器

网友A:
是每一个可调吗 ?

网友B:
任何一种PLC都可以。

网友C:
SIEMENS LOGO! 控制简单、容易。

网友D:
如果需要可调,建议PLC+屏

网友E:
时间怎么调?

网友F:
如果您是想要低成本的找我,几百元一台成色不错的二手机,美国AB公司的1761-L32BWA,20进12出。时间的调整通过输入端的不同组合来实现,或通过拔码开关。可以用电脑WINDOWS界面操作编程。简单的直接给你编好算了。gdzsyf@163.com

网友G:
施耐德新出了一种智能继电器,定时器多达14种,相当于简单plc,电脑编程或手动编程,界面显示,功能键可调时间,我给一个饮水设备做了个8电磁阀检测的小电气柜,电源24v220v110v可选。

网友H(2006-10-19):
任何一种PLC都可以实现。编程最好利用顺序控制方法,这样看起来直观明了!

网友H:
开停时间可调?要具体说明如何的开停时间可调,因为不知道你有几个时间可调,可调范围多少?若12台都可调,最好采用触摸屏!若想低成本,方案是比较多的!比如利用定时器、利用一般PLC都有的两个调节电位器(用拔码开关可增加调节数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