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CPU200 PROFIBUS如何通讯?
不会,学习!

楼主(2005-05-19):
现想建立200PROFIBUS通讯: 上位一台CPU226,下位现场两台CPU226,上下50米. 下位带5路双相旋编,通过高速计数器输入控制,如何建立高速响应网络? 比如PROFIBUS网络,是否要加EM277,几块? 如何建立方案? 邮箱:xm19770324@yahoo.com.cn!

网友A:
EM277只能作为从站,但可以考虑本身CPU的MPI口通讯。

不会,学习!

网友:
老兄,能否说详细些,或发邮件:xm19770324@yahoo.com.cn 谢谢,共同学习!

网友A:
PROFIBUS网络通讯中必须有一个主站,其他为从站。在你的系统中只有三台CPU226,通过PROFIBUS通讯要增加EM277模块,但该模块在网络中只能做从站。若你要使用Frofibus通讯就得使用S7300CPU为上位机或西门子WINAC为主站,投资要大的多。我提议使用MPI通讯更适合些,无需额外投资,关于MPI通讯可参阅200CPU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