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TA(台达)的VFD007S21A变频器

楼主(2005-05-19):
我公司有十台DELTA(台达)的VFD007S21A变频器,用了一年不到,现有九台坏了,无任何显示, 电源板输出电压很底,试修了一下,没成 望前辈们能指点一二, 谢谢. zhoujj zhoujj@vip.sina.com

网友A:
我们公司用的也是这种变频器,但用了3年多也没出过你说的现象。变频器的使用环境很重要,包括:温度,灰尘,震动。 一起进步!

网友B:
我公司有一实验室用的台达N2系列3.7KW变频器带2.2KW电机在开机十几小时后出现“OU-C”报警提示,不知是变频器容量不足还是电源有问题? 望前辈们能指点一二, 谢谢. lqqh lqqh181818@sina.com

网友C:
一般是为CPU供电的5V滤波电容损坏引起

楼主:
谢谢前辈们。 变频器的使用环境温度偏高,且无法改良,有何解决办法?

网友D:
福建泉州专业维修变频器:13799226510;13799890786;13599171785

楼主:
都好了,都是电容不好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