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cpu故障的求助

楼主(2005-05-19):
在使用s7-300时,其中的一个cpu的SF灯亮,但是系统现在还在正常运行,现在我很担心将来的某天会造成大的事故,但是我已经查找过各种资料,没有任何进展,希望各位多多指教,谢谢!!联系方式是www.wukexue@mail.china.com

网友A:
与之通讯。软件中有诊断工具的。

网友B:
在线看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再进一步分析解决.

网友C:
查找方法(建议): 1、SF是外部错误,联机在线检查硬件配置,错误的模块会有特别标示(CPU有诊断信息) 2、从你的描述来看,你已经调用了OB86,参考相关参数可查故障所在

网友D:
你好,我现在也有这种问题出现,我是一报SF错误,CPU会停止工作,我已经下载了OB82 OB86都没有用,你找到答案请告诉我好吗?? 还有你最好检查一下你的总线,看是不是正常,尤其是总线电缆和插头,我们是用的PROFIBUS总线,就发现有的插头上有终端电阻,有的没有,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我的联系方式是:LIUFANGBOX@HOTMAIL.COM

网友E:
在使用s7-300时,其中的一个cpu的SF灯亮,但是系统现在还在正常运行,一般来说不会出现打问题。但这问题也比较复杂,你可通过STEP 7 CPU模块中的诊断来检查,看与哪一个提示相关,再去检查排错

网友F:
系统运行,说明程序没问题,你可查看一下网络通讯设置方面是否有故障,你的PLC应该是没有与其他设备通讯的,否则就不会正常工作了

网友G: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在一条产线上的一个辅机,CPU315-2DP,CPU上的DP口接变频器,另有一块CP342与其他控制器PROFIBUS DP 总线连接。CPU上的SF,BUF灯亮,有RUN指示,同时CP342运行正常。因为现在该辅机停用,所以只要CP342运行正常,不报GENERAL COMMUNICATION FAULT就不影响全线的运行,只是在上位机上有很多关于该PLC的报警。我现在打算去将该CPU中的程序先UPLOAD保存,然后去读诊断信息。我想问各位大虾三个问题:1)SF到底是系统故障还是外部故障;2)如果我更换了CPU,再将我先前UPLOAD的程序DOWNLOAD能不能用,也就是说CPU报SF故障后里面的程序还能正常下载运行吗?3)我想把CPU与变频器的DP组态删除(因为停用)并重新下载CPU组态和程序,可行吗?

楼主:
一般说来,SF是system failture 应该是系统故障,,我这里的情况是没有上位机,而且整个机车都需要用它运行,没有检修时间,除非等到全场大修时,才有时间。

网友H:
SF灯亮说明硬件或软件出错,但你说可以正常工作,说明你可能在程序中加了OB80、OB81、OB84、OB85、OB86、OB87、OB121、OB122等组织块,你应该检查你硬件与软件编程,或者你可以让PLC重起一下。

网友I:
没用的,这些方法我试过,灯还是依旧那么亮,据说西门子的人说是因为程序内用了强制信号的原因,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生产线上确实有不少强制点,不过碍于生产任务重不能停机就没有试过。但出现此情况后设备一直运行正常,没有出过大问题。

楼主:
程序中确实加载了OB80,OB81等组织块,但由于生产不能停就没有停机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