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监控中数据有断的问题

楼主(2005-05-19):
用400的PLC,WINCC做监控,做趋势画面,发现有好多断点大概持续一秒,数值负的,出现没有规律,在SETP7里监控是发现数据也有断的现象,在现场表中确没有问题,大家说说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通讯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可能有干扰。

网友C:
存在干扰

网友D:
看看变送器的转换时间。如果转换时间长,再加上程序处理不当,就会出现类似问题。

楼主:
有好多同类变送器,有大部分是好的,但有几个就不行,随机会有,会不会是数据量太多,plc没有扫描到?

网友E:
首先应确认变送器与PLC的连接方式是模拟量连接还是HART连接。再确认连接电缆是否为屏蔽电缆,电缆是否通过强磁场或强电场。如果排除干扰因素,应是变送器的数据转换有问题。数据太多只影响PLC的程序执行时间,PLC没有扫描到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