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M331模入模块分辩率的问题

楼主(2005-05-19):
书上说西门子模入模块0-100%量程的对应值为0-27648,我认为这只针对15位精度而言。因为对于小于15位精度的模拟量模块,模拟值将左移调整,未用的低位填入零,对于一个八位精度的模拟量模块意味着其最小值为128,当15位精度模拟量模块连接RTD温度传感器时一个数位等于0.1度,那么八位精度的模拟量模块只能分辩0.1*128=12.8度,这么低的分辩率如何做PID控制? 不知我对分辩率的理解是否正确,请大家谈谈自己的理解

网友A:
俺也想请教这个问题

网友B(2005-06-19):
既然8位的分辨率不能满足要求你不会选分辨率高点的?笨!SM331的分辨率不止8位,普通模块都是14位,高分辨率型的15位。 你用RTD做传感器可以直接选6ES7 331-7PF00-0AB0,连变送器也省了。

网友C(2005-07-25):
直接用功能块FB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