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BM与AB PLC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5-05-19):
我采用1761-NET-AIC模块与AB SLC503通信,在RSLINX的configure driver types中选用1747-PIC/AIC+DRIVER 通信时,出现 :Cannot create new PLC device when rslinx is runing as a serivice ,to create a new PIC device ,run RSLINX as a normal application and then create the device. IBM 电脑是X31,采用底板的RS232通信,有人说IBM 底板RS232不支持1747-PIC/AIC+DRIVE。只能采用AB专用USB转232,利用1761-NET-AIC与PLC相連结。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决通信问题。不用添加硬件设备最好。

网友A:
检查RSLINX中的配置,可能有一个不正确的或其它的驱动在运行,停止不正确的配置,然后删除,重新创建新的配置。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吗,RSLINX中的其它驱动我没有装。我只装一个驱动而已!

网友B:
兄弟:你的linx肯定运行在service模式,要改成application模式 做法如下:运行Start > Programs > Rockwell Software > RSLinx > RSLinx Launch Control Panel,先停掉linx,把always run as service 前面的对勾去掉,再start,然后该干嘛干嘛。

网友A:
楼上高见.我没用过sevice方式,没想到这一点.

网友C:
请问轻奇兵 service模式有何用?请指教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我现在不在公司,待我试过后,再向各位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