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VFD 0.75kv跳oc

楼主(2005-05-19):
本人在苏州一电子厂,流水线用的是台达VFD0.75kv的变频器控制马达。前些日子有一台跳过流,送到厂家维修,报告书上说是跳oc。返修后,在线上用了不到一天,有出现同样问题。我所做的动作,关掉电源,再开启。可是稍微碰到一下,又出现oc!在碰一下,有正常??高手,是不是我在接线时主电路没压紧导致原器件损坏?是不是维修时就有虚焊,而我没有发现?打开外壳,里面的电路不知从何处检查???有没有相关的电路图及维修所需的仪表,维修步骤??? 一起进步!

网友A:
不知是什么系列的M,S,L,B?

网友B:
苏州我们经常过去的,有变频器维修和技术上的问题可以和我们联系,联系电话013575315985,我们将竭诚为你服务!

网友C:
请问一下我有一台台达A系列1。5KW的变频器,烧了模块和驱动部分的光耦,还有两只稳压管,由于没有买到9。8伏的稳压管我就用两只3。6伏和6。2伏的串在一起用,现在输出正常,但是就是出现风扇不转,我测得风扇电压正常(扒了风扇测得正常,插上风扇后风扇电压都下降到了6伏,我换了电源部分的全部元件,就差输出滤波电容和代用的那两个稳压管了,)我想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这种故障的,有没有那位大侠修过这样的故障,还是因为稳压管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代用,谢谢指教,小弟在这里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A:
看看DC5,DC6,DC11容值是否衰减,DR1是不是阻值换的不队哟!

网友D:
e地电住

网友E:
风扇坏了嘛 换了它就OK了 换那么多另件,麻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