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液位测量误差分析

楼主(2005-05-19):
各位好,现在用高精度的EJA系列的单法兰液位计测量化工溶液的储罐液位,但其测量的结果与人工用尺测量的误差总是会有没规律的误差,且误差也较大,但有时又会很准,现在我用液位计直接测量的是压力,然后每次人工量罐的时候再测罐内的介质的比重,通过 P=H*r r是比重,H是液位的高度,P是变送器测出来的压力.因为P=100KPA=10.2mmH2O高度,通过这种换算后就可以得出该介质的液位的高度,这种方法应该是没问题的,但就是每次与人工去测量(这是通常的计量办法)的相差一个无规律的误差,请大侠们们出手帮忙.

网友A:
李工:我在施工调试过程中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有一些看法不知对否,供你参考。 (1)介质温度不能过高。EJA的膜盒接液最高温度为120度(记忆中如此,具体请看说明书)接液温度过高有可能发生这种现象。 (2)变送器量程计算公式应为P=g*h*ρ。 g=9.8, h为仪表测量的液位最高值, ρ为介质密度 P为变送器量程值(Kpa) 不清楚装置流程,也许化工溶液的储罐中的介质密度在每一次进料都会略有不同,特别是含有重组份,当重组份没有排出储罐时,可能发生这种现象。(测罐内的介质的比重,取样时也许只取储罐上层介质,不具有代表性) 您只要依据以上公式,已知p、g,人工检尺出h,算出ρ,若介质密度 在工艺允许的范围,一般这种误差是无法避免的。 否则,您应该对变送器进行校验。

网友B:
李工你好: 对于双法兰变送器测量液面,由于是属于静压力原理测量的,而静压力又与介质的密度有直接关系,工况下介质密度是变化的,因而测量就会有误差,当密度接近计算密度时测量最准确的,所以这种现象总会遇到的,只要满足工艺控制需要就可以了。

网友C:
是什么介质 量程是多少? 温度怎么样? 容器是不是密闭的?

楼主:
我的介质的比重为0.85左右,随着温度的变化比重也会在变化,容器是开口容器来的,温度就是常温,因为也想用这只表来代理每天人工的计算用量,所以想通过计算机做一些温度补偿来实现每天的用量统计,cang001所说我同意,也可能是所取样的比重不具有代表性,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这种测量方式是没有办法用来进行这种计量?

网友C:
换超声波 的呢? 考虑过没有

楼主:
超声波的误差一般如何?好象稳定性也不是很好吧.

楼主:
周公能否进行帮忙分析?

网友C:
你描述的情况下我认为应该能用超声波解决问题 至少我们VEGA的是很优秀的

网友D:
这种情况可用电容式物位变送器(最好物料的介电常数不随密度变化)或用差压密度计来测试密度即可导出液位。

网友C:
"第3准先排除超声波等等波传导原理的东西吧,那一类东西抗电磁干扰能力真的是不好恭维,尤其它不大适合用于工业容器(旁边或周边没有动力设备的除外,否则还是不要去做科学试验吧,哈哈)另外是它的稳定性,,,,,,观点来源于眼见耳闻,目前还真的没法说它好呀" 这段话直接影响到你这番发言的 质量!!

网友E:
同意量子风的说法,超声波物位计,雷达物位计,测量物位时,需要了解测量介质,液面是不是波动很大,雾,气泡,等因素都会影响测量结果。但波传导测量法安装和使用都非常简便。西门子有价格较好的产品。选型时一定要和技术沟通好,适用超声波的地方,不一定适合用雷达。注意!

楼主:
请问一下,公式中的P=g*h*ρ 所对应的单位关系是如何的?我现在的计算都是用水来做比较计算的,不知这个误差会如何?请高人指教.

网友C:
我认为 cang001: 说的就是你现在问的

网友A:
p单位是 pa h单位是 米 ρ单位是 Kg/m3 g是重力加速度 如介质密度为800Kg/m3,变送器测量高度4米,变送器量程p=31360pa(100%时),液位高度2米时,p=15680pa,(液位为50%)

网友F:
你有没有用过电子水尺之类的直接接触式水位计?? 对常压下的水位测量准确度很高! 对你现在使用的液位计 一般采用PID控制来进行系统修正! 虽然参数比较难确定,但是修正精度高。 要看什么场合宜用不同的修正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