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PCL-818L与VB

楼主(2005-05-19):
初次使用PCL-818L数据采集卡,用VB编程,对于怎样用VB界面将采集到的信号输入计算机,我很迷惑,请问PCL-818L与VB之间还需要什么?哪位行家知道,请帮助我,我需要一些相关的资料,最好能给我一个相关的例子,谢谢了!!我的邮箱snowhiteff@163.com   诚请哪位老师带我入门

网友A:
采集卡的厂家, 通常会提供 VB 的例程, 直接找厂家要即可.

网友B:
可以看一下厂商的历程,一般会提供DLL的,或者你也可以选用组态软件方式来实现采集,同时可以完成更多的功能。

网友C:
需要动态连接库和驱动。就是提供的*.ocx或*.dll文件,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知道各个口的功能,你可以用C编写上位机程序,就不用连接库了!

网友D:
我们是研华的代理商,我可以提供给你。 msn:zhanglitao2004@hotmail.com

网友E:
各位工控前辈,我是刚刚接触数据采集。准备对江苏金科仪表有限公司JK601 系列电感式液位变送器进行数据采集。输出信号是4-20mA、二线制,我想用研 华的pci1712 1716进行信号采集。    我想用VB编程,但是不知道怎样进行编程???怎样进行连续采集??? 怎样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反馈回去,进行电动阀的调节?    各位前辈,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经验?可不可以提供一些相应的程序?我的邮箱warmhint@163.com

网友C:
你的电动阀型号是什么,如果用PCL712多功能卡,你可能要自己做一块驱动模块,把模拟输出电流放大才能调节伺服阀。研华的采集卡会配套给你使用历程,里面有VB的采集和模拟输出的基本功能,你稍加修改就可以直接调用了。你所重要的地方是做一个驱动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