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高凶帮我一下:我想用的S7_200 1.1汉化版仿真软件 请问如何使用啊?能以一个实例说明吗?有使用说明吗?我的联系:EMAaL:liniangang@163.com

楼主(2005-05-19):
有哪位高凶帮我一下:我想用的S7_200 1.1汉化版仿真软件 请问如何使用啊?能以一个实例说明吗?有使用说明吗?我的联系:EMAaL:liniangang@163.com

网友A:
①在 Step 7 MicroWin 中新建一个项目 ②输入程序,编译正确后在文件菜单中导出为 AWL 文件 ③打开仿真软件,点“配置”-“CPU 型号”(或在已有的CPU图案上双击) ④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CPU型号,要与你项目中的型号相同 ⑤点“程序”-“载入程序”(或工具条中的第二个按钮) ⑥会有个对话框,这里要选择你的Step 7 MicroWin 的版本 ⑦将先前导出的 AWL 文件打开,会提示无法打开文件(不要管它,直接确定) 这里出现错误的原因是无法打数据块和CPU配置文件 载入程序时不要先全部,只载入逻辑块则不会出现错误 ⑧点“PLC”-“运行”(或工具栏上的绿色三角按钮) 好了,程序已经开始模拟运行了

楼主:
我给了输入量,比如LD I0.0 = Q0.0 我点I0.0 但是输出Q0.0没有被点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把PLC打到运行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