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东芝变频器参数设定(急!!!!)

楼主(2005-05-19):
请教:我马上要用东芝变频器,那位大哥用过的,教教我,VF-NC1系列,需要设定启动参数,在使用说明书上有一句话我看不懂,原文如下:请根据使用的控制输入信号的逻辑和连接的电动机的基础频率设定启动参数,有三个选择,n50,p50,n60。我就搞不懂,使用的控制输入信号的逻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这个地方使用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使用变频器直接带电动机的皮带线体,没有PLC控制。 那么有那位有经验的大哥指点一下,我该如何选择,最好能帮我把我引叙的那句话帮我解释一下,感激不尽。急啊!!!!!!!!!!!!!!!!!!!111

网友A:
你的叙述不是很清楚,我想知道你所要知道什么?想设什么参数? 我处为东芝海外一级代理,你可来电至技术部询问。电话:021-54650562转114或技术部

楼主:
谢谢,我已经咨询过杭州东芝代理,他很详细的给我解释了我的疑问,东芝的服务不错,再次表示感谢,如果以后在使用过程中有任何问题,我会通过您给的联系方式联系的。

网友A:
好的,有问题欢迎来电,也欢迎其他用东芝的客户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