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变频器应用

楼主(2005-05-19):
我公司有一实验室用的台安N2系列3.7KW变频器带2.2KW电机在开机十几小时后出现“OU-C”报警提示,不知是变频器容量不足还是电源有问题?    望前辈们能指点一二,     谢谢.     lqqh     lqqh181818@sina.com

网友A:
1.测量电压; 2.检查参数设定

网友B:
1.检查输入电压是否超范围、是否有突波? 2.电机惯量太大,需加装制动电阻

楼主:
此现象一般在晚上发生,应该是夜晚用电量大减,造成电压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