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引风机的改造节能问题讨论

楼主(2005-05-19):
你好,目前我们要进行锅炉的节能改造,现在在使用的锅炉的引风机是用110KW的电机,目前常用的风门开度在一半左右,电机的电流使用大约是在90-100A左右,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想采用贵司的变频器的话节能大约能节多少?有没有曾经的案例数据?可联系:13686983431 李工 lyq@jmjld.sina.net

楼主:
希望英威腾客户服务中心能提供具体的方案给我们参考

网友A:
根据以往经验,节电在30%-45%之间。jcs3000@126.con

网友B:
抱歉这么久才回复李工:) 像在这类风机类改造的案例就很多了,不知道你在对改造的要求还有些什么?以我们做过的工程数据来看,像你这样的设备情况,在安装变频器之后,电源输入側的电流应下降到50A左右,总体节电率不会低于40%

网友C:
风机风门的开度是怎么看的?? 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请教各位前辈!!! 谢谢!!

楼主:
对了,现在通过现场的一个具体风门的负荷测试,平时开度在50%时的电流是105A,开度在100%时的电流是120A,请问这种情况会能节能多少?有没有一些理论的计算?

网友B:
我在想你在测试的时候,当风门全开的情况下,锅炉内的烈火一定不小,有点练丹炉的味道:)呵呵!说笑 下面提供给你关于风机,水泵类负载的计算公式. 根据流体力学理论,电机轴功率P和风量Q、压力H之间的关系为: P=K*H*Q/η 其中K为常数; η为效率。 它们与转速N之间的关系为: Q1/Q2=N1/N2 H1/H2=(N1/N2)² P1/P2=(N1/N2)³ 从这里你可以看出,当转速下降后,功率的变化过程.但由于实际工况不同,功率的变化不会完全遵循公式.

楼主:
谢谢!请问你们在江门是否有指定的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