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流量孔板装反能否进行修正

楼主(2005-05-20):
各位大虾:由于安装人员工作失误,将孔板装反,请问造成的误差是正还是负,误差有多大,能否进行系数修正,修正公式是什么?

网友A:
把孔板重新安装。

网友B:
如果把控板装反,使得从孔板取出的压差信号与正常值正好相反修正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应该重新安装,而且控板的安装也不是复杂的事情。

网友C:
重新安装

网友D:
必须要重新安装,否则造成测量数据不准确,误差应该是负!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可是现场目前不允许拆呀,停车是不行的,所以我问能否进行简单的修正啊!

网友E:
不能修正,无法估计其误差多少。必须反过来。 谁这么低能,竟然安反。

网友F:
装反后,流量大约降低17%

网友G:
pf安装人员的rp啊。

网友G:
实在是佩服

楼主:
三楼说的根据是什么?有没有公式啊?谢谢

网友H:
晕,节流原理和过程都变了,什么修正啊!!唯一就是重新安装啊!!!

网友F:
没有办法修正,但是流量与准确流量有一定关联

网友I:
安装师傅不愧为高手啊。!!

网友B:
竹子金鱼网友,你所说的降低17%的根据是什么?

网友F:
我是长期从事天然气孔板计量的,只是一个经验参数.我做过试验,在天然气中,装反的孔板计量比正常的计量偏低17%

楼主:
楼上,你说的是经验数据,而且是针对天然气的,能保证对所有的流体都适用吗?我的QQ413683526

网友J:
to: 竹子金鱼 这个数据可靠吗?

网友F:
这个数据是针对天然气的,不知对其他流体是否有用.这个数据相当可靠!在我们工作失误的时候,也用过.用户也认可

楼主:
楼上,但愿你说的能适用于所有流体呀!谢谢!

网友I:
所有的管径都适用,还是就是某一特定的管径。?还有流速的改变也不会影响那17%吗???

网友F:
50-250的管径都做了实验,大小流速都做过。

网友B:
TO liuxingganyue 你所说不允许停车不能拆,可是我有个疑问,你现在是怎样控制测量现场的工艺参数的,在仪表测量不正确的时候你的系统能够正常运行吗?

网友K(2006-11-15):
变送器跟着反向安装,原理是负负为整

网友L(2007-04-10):
不可以,必须换过来没别的方法

网友M:
下面引用由freeguay在 2006-11-15 23:18:00 发表的内容:
  变送器跟着反向安装,原理是负负为整
--------------------------------------------------------------------------------------------
不可能的!

网友N:
孔板前后结构不一样的,安装师傅安装也不看出厂说明书啊,一个字:猛

网友O(2007-08-24):
装反了,可以测量,但是测量结果偏小,这种情况存在,虽然上面标识的+ 和-,但是有时铭牌掉了,很多人就搞不清楚方向了,以为小的、平滑的口为正,其实不是,是炖角为正

网友P:
不过建议重新安装.

网友Q:
重新安装吧,也不太费劲

网友R:
必须按照加工参数重新算。但是量程会小很多。而且估计没人这么做过。

至于说变送器反装的大侠,偶佩服你,极端佩服你

网友S:
别怕麻烦了,重装吧。态度要严谨一些!偏差是不能估算的!不知道楼上给的17%是每个都确保这样,还是就是通过一次检测得出的结论?需要考核

网友T(2007-12-10):
重新安装吧,误差根本就不是线性的,也没有规律可寻的,强烈建议重新安装。呵呵,竟然有人说变送器反装,好厉害,变送器怎么反装法???

网友U:
必须重新安装

网友V(2011-08-08):
里面不懂仪表的人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