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教:直通单座调节阀气开能否该成气关的,如何改?

楼主(2005-05-20):
根据工艺生产需要原有一台气开式直通单座气动薄膜调节阀,是双导向正作用的,要改成气关式的,请问高手:能否改,怎样改?谢谢!

网友A:
气动头不一样,换头把

网友B:
使用压电阀控制的智能阀门定位器,压电阀控制的智能阀门定位器可以在4-20mA内,任意定义开度0-100%间的任何值,但使用时要注意两端开和关的要求。 用喷嘴档板的智能阀门定位器不行,喷嘴档板的智能阀门定位器在4mA时的最大开度最大只能调到20%左右,而压电阀控制智能阀门定位器4mA时可以在0-100%间任意调节,更不用说4-20mA了。 需要请留邮件,发中文说明书给您。025-84304933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虾,我的EMAIL:jcicwht@126.com

网友C:
双导向正作用是什么概念,如果有图纸可看就比较清楚了。

网友D:
wzfls@263.net 我要说明书

网友E:
方法有很多,可以从执行机构上改,也可以从定位器上改,具体的要看哪种方法简单,安全。13509467801可以联系我

网友F:
薄膜换向,气源换头,定位器换向并重新调校!

网友G(2005-07-19):
看执行器和弹簧方式,

网友H:
可以改,但有个问题是推杆长度不一样,需要换推杆的。

网友E:
好象有最简单的办法,把阀体倒个。条件是确定是双导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