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题:MOSFET的挑选问题等.

楼主(2005-05-20):
小弟正在做无刷电机的控制论文,使用pic mcu直接控制。 由资料:MOSFET 为IRF 5305 P-FET,IRLI3705 N-FET; 驱动器为 TC4469. 但找不到以上器件。现在想用替代器件。 请问:1.MOSFET该怎么选?主要看哪几个参数? Vgs,Id? 2.是不是cmos电路输出电压,电流都差不多?,那4469是否可以用74HC代替? 3.请推荐元器件.

网友A:
cmos电路输出电压,差得多 4000系列3-18V 74HC系列 2-6V 74HC系列不可做MOSFET驱动. 请关注 IR2130 驱动芯片,可能好处多多,你可用http://www.baidu.com/ 或 http://www.google.com/ 搜索关键词"IR2130" 你会得到很多你想得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