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关于supertag

楼主(2005-05-20):
请问各位有谁知道intouch里怎么来实际应用supertag,比如要监控8组同样功能的设备,只用一个画面来监控。8组个8个cpu, 请举例怎么建标记名?怎么用脚本加载标签组 象ifix那样的!请列1、2、3...步 谢谢!

网友A:
先定义好supertag.然后用间接标记来做。就是tag.name

楼主:
谢谢,我刚搞定了!

网友B:
请问一下,一个supertag算几个标记名?

网友A:
接照里边子项标记算,有多少算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