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IGBT得好坏?

楼主(2005-05-20):
那位高人情指点一下,如何检测IGBT得好坏,简单检测即可 谢谢

网友A(2008-04-01):
就简单的说,IGBT按电压可分为低压.中压.高压.
               按内部构造可分为:7单元6单元2单元和1单元
               按触发方式可分为:智能型和普通型
测量时一般只能测量内部的续流二极管的好坏.

网友B:
学习中
谢谢多指点

网友C(2008-12-28):
intouch   与    plc 如何连接

网友D:
用万用表的10K挡和人的手指就可以测IGBT的开关通断。

网友E:
智能型的不好判断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