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位传感器如何显示实际液位深度

楼主(2005-05-20):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有一个系统用到一只液位传感器(型号:LMP632)传感器上显示的是压力,如何转换为实际液位深度呢?有公式可以换算吗?

网友A:
P=密度*加速度*高度 确定了介质密度重力加速度就可以换算拉 同时,这也是静压液位变送器的原理啊.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楼主:
我用的是深圳盛泰克仪表有限公司LPM632液位传感器,能再说了具体点吗?加速度如何得到?

网友B:
应该是9.8n/kg吧,

网友C(2006-02-24):
根据介质密度求出对应于压力量程的液位值,再由二次仪表进行相应设定即可显示液位。p=ρgh

网友D(2006-12-09):
请教哪位用过MWG的油箱油位传感器~我只在图纸上查到MWG 4-20mA L=700mm,但不知道具体的型号~谢谢

网友E:
压力值除以密度与9.8的乘积,我们你们的变送器应该可以调出百分比显示的,你试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