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冷式变频器和风冷式变频器

楼主(2005-05-20):
哪位知道水冷式变频器和风冷式变频器的区别?各自的优点是什么?跟注塑机节能有什么关系没有啊?谢谢!

网友A:
水冷式变频是通过导热系数高的特殊液体,用一个循环装置,通过与散热板接触,把变频的热量带出然后再冷却,这样的一个循环过程. 主要用于一些工作环境恶劣,如纺织,煤矿,等. 加上防护罩可以达到防护等级IP65 . 风冷式变频若不用风扇,则可以加大散热器,来提高散热效率,但这对变频器本身有一定要求,因为大部分变频器,壳体上的温度,与变频内部模块上的温度想差几十度,把握不好会因过流而烧坏模块.水冷造价稍高.注塑机节能,基本上普通变频都可用. 除非它的工作环境特别坏,,水冷的优点最主要是散热好. 我司是德VECTRON变频中国总代. 产品系列中即有水冷,也有不带风扇风冷..若有机会可互相交流交流. 0571-88994628\29 林先生

网友B(2009-07-10):
你好!是否能把样本发给我一份,lylyh6554@sina.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