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关于高压钠灯,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5-05-20):
我单位的照明大部分都是高压钠灯,最近总是出现同一个问题,灯一会亮,一会灭,更换过电子触发器,也更换过灯管,有的还更换过镇流器,但此现象仍存在,请教各位高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非常感谢!!!!!!!!!!!

网友A:
电压有问题,有较大波动。

网友B:
跟踪中!有什么消息大家知道!

网友C:
我也认为是电压有问题

网友D:
基本上敢肯定是电压问题,因为灯得说明书上写的若电压波动会熄灭,待冷却一会儿才启动

网友E: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电压有问题

网友F:
电压不稳定,或线径不够,压降太大。灯熄灭要等大约5分钟才会重启

网友B:
不会吧!电压能有那么大的波动!那还干什么! 如果是电压的问题,是不是该考虑供电端的稳定情况!你们单位没有可能是自己供电的!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我们单位是发电厂.高压钠灯是安装在锅炉上面的,电压也测量过,应该是稳定的,如果说我们电压都不稳定的话,那送出去的电岂不是更不稳定了,郁闷啊!!

网友B:
发电厂?那就不明白了!灯可有什么特殊的介绍?

楼主:
灯倒是没有特殊介绍,很一般的,三部分:镇流器,电子触发器和灯管组成,功率是70w的,我们这里有人怀疑是质量问题,??

网友B:
你可有那镇流器和触发器的原理图!让我研究研究。 hoytsc@tom.com

楼主:
谢谢,晚上给你发过来!

网友G:
我们单位也是有同样的问题,期待着厂家有什么答复,我单位用的是上海亚明的。如果大家有好的解决方法能否告诉我一下。 email:xyz_19731@163.com

网友H(2005-07-22):
建议安装稳压器。应该是电源质量差,电压有波动造成。

网友B:
一般的不会是电压的问题,在民用点10%都是安全的标准,就是190V~240V都是可以,而且,钠灯在触发后对电压的要求不是十分的严格。怀疑是镇流器的原因,如果配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工作时间长,镇流器发热,造成过电流增大,是温度更高,造成保护关闭。冷却在开,如此循环。以上只是怀疑,有新的情况,在跟踪。

网友I: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J(2009-03-29):
同意,高压钠灯看似乎简单,其实也很玄乎的。

网友K:
15楼分析的好
电压波动应该都灭

网友L:
肯定是电网电压有大的波动,加装线路稳压器就OK啦!

网友M:
电压不稳,还有你的总的接线是非老固有发热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