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B实现串口通信

楼主(2005-05-20):
本人想用VB6.0实现串口通信,将RS422转接成RS232,输入的数据一条是168位,都是ASCII码的形式输入的,应该如何实现,请高手指教

网友A(2005-10-31):
找本书看看啦,这么多如何说起

网友B(2005-12-20):
推荐一本书给你看看<VISUAL BASIC与RS232串行通信控制>,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很不错的.

网友C:
用转换模块将422转换成232后,用VB编程。你可以用控件MSCOMM进行编程。在你的FORM中加入MSCOMM后,在初始化中对MSCOMM进行初始化。完成后添件ONCOMM事件。
Private Sub MainMSComm_OnComm()
On Error Resume Next
    If MainMSComm.PortOpen = False Then
        AddInfo DebugInfo, "串口没有打开", RunInfoList
        Exit Sub
    End If
    Select Case MainMSComm.CommEvent
    ' Handle each event or error by placing
    ' code below each case statement
    ' Errors
        Case comEventBreak      ' A Break was received.
        Case comEventFrame      ' Framing Error
        Case comEventOverrun    ' Data Lost.
        Case comEventRxOver     ' Receive buffer overflow.
        Case comEventRxParity   ' Parity Error.
        Case comEventTxFull     ' Transmit buffer full.
        Case comEventDCB        ' Unexpected error retrieving DCB]
    ' Events
        Case comEvCD        ' Change in the CD line.
        Case comEvCTS       ' Change in the CTS line.
        Case comEvDSR       ' Change in the DSR line.
        Case comEvRing      ' Change in the Ring Indicator.
        Case comEvReceive   ' Received RThreshold # of
                            ' chars.
                            '接收到一个字符产生的消息,判断是否是数据的开始,如果是继续接收168个,如果不是直接退出等待下一个数据
        Case comEvSend      ' There are SThreshold number of
                            ' characters in the transmit
                            ' buffer.
        Case comEvEOF       ' An EOF charater was found in
                            ' the input stream
    End Select
End Sub

网友D(2006-04-22):
tobetter的方法可行

网友E(2006-07-10):
用mscomm控件实现~!

网友F:
使用VB的MSComm控件来实现,具体实现过程如下:
Private Sub Button_RECV_C_Click()
  Text_RECV.Text = ""
  Text_SEND.SetFocus

End Sub

Private Sub Button_SEND_C_Click()
    Text_SEND.Text = ""
    Text_SEND.SetFocus
End Sub

Private Sub Button_SEND_Click()
    Dim x As String
    If Text_SEND.Text = "" Then
      x = MsgBox("发送数据不能为空", 16)
    Exit Sub
  End If
  If Not MSComm.PortOpen Then
      MSComm.PortOpen = True
  End If
    MSComm.Output = Text_SEND.Text + Chr$(13)
    For i = 1 To 20000000
    Next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CommPort = 1
    MSComm.Settings = "9600,n,8,1"
    MSComm.InputLen = 0
    MSComm.InBufferSize = 1024
    MSComm.OutBufferSize = 512
    MSComm.PortOpen = True
    MSComm.SThreshold = 0
    MSComm.RThreshold = 1
    MSComm.InBufferCount = 0
    MSComm.OutBufferCount = 0
    Text_SEND.Text = ""
    Text_RECV.Text = ""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_OnComm()
    Select Case MSComm.CommEvent
    Case comEventOverun
      Text_SEND.Text = ""
      Text_RECV.Text = ""
      Text_SEND.SetFocus
    Exit Sub
    Case comEventRxOver
      Text_SEND.Text = ""
      Text_RECV.Text = ""
      Text_SEND.SetFocus
    Exit Sub
    Case comEventTxFull
      Text_SEND.Text = ""
      Text_RECV.Text = ""
      Text_SEND.SetFocus
    Exit Sub
    Case comEvReceive
      Dim str As String
        str = MSComm.Input
        Text_RECV.Text = Text_RECV.Text + str
         End Select
End Sub

网友G:
我也推荐一本 人民邮电的 “vb串口通信工程与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