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理论上最多能有几根插补轴?

楼主(2005-05-20):
哪位大哥能告诉我理论上一个数控系统最多能有几根轴同时参与插补? 目前的数控当中,最多能有几根,插补和联动的概念一样吗?

网友A:
请看本人以前发的帖子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68589

网友B:
我知道最多能达到9轴插补

网友C:
理论上,可以有无穷多轴插补

网友D:
所谓理论,就是原理上。 想要很多很多轴联动,就要自己设计足够大的运动控制器。所以理论的问题显得无意义。 具体已经实现了多少轴可能一下子说不清,但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精致的机器人运动时可能会有多少轴联动,应该是不止9轴了。

网友E:
有没有一个公式或者定理可以严格论证在数控系统运动控制中多轴空间存在的必然性和确定性,他们是否遵循一定的规律?

网友F:
多轴插补应用不限于数控.很多纺织机械,印刷机械,包装机械等都可使用.我们产品单CPU可同时控制24轴差补.一个典型应用就是在意大利的印刷机上实现了48轴同步控制.

网友A:
to PIDwwb: 似乎在正负法插补运算的原理上涉及了这个问题。

网友E:
运用广泛是正常的,针对我们的论题,我要得到确定的结果,而不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空谈。所以如果你有建设性的想法就直接说出来,大家讨论下。

网友A:
数控技术建立在插补原理的基础上,甚么样的运动轨迹可以通过插补运算得到呢? 对于两维的情况参见: http://graphics.shu.edu.cn/course/graphics/ch3/ch3-4.htm 正负法插补运算要求运动轨迹是“易画曲线”,即: (1)F(x,y)具有正负划分性 (2)F(x,y)二阶导数连续 (3)曲线上各点的曲率半径大于步长,即在步长度量下,曲线是平坦的 这是否就是运动轨迹可以通过插补运算得到的必要条件呢?

网友G:
pmac卡就能实现16个轴的插补。有什么问题找我lpfzhy@sina.com

网友H(2005-09-06):
redcyber的USB接口步进电机驱动器理论上可以做到128个轴同时参与插补,也就是128个USB接口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同时与一台PC相连,同时参与插补。

网友I:
德国BOSCH有64轴的控制系统

网友J:
我只知道安川的MP2200是256轴的MP2300是48轴的...通信周期4轴为0.5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