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5-20):
我公司欲开发新产品,需有圆弧插补功能。想用S7-200实现。不知哪位大虾有过类似经验,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A:
圆弧插补功能。想用S7-200实现,没见到有类似经验 再补上个单片机是否合适,用单片机来实现圆弧插补功能,钱增加不多,保证可实现。

网友B:
S7-200应该可以挂接西门子位置控制模块,可以做直线圆弧插补,无须开发,直接询问购买就可以。

网友C(2009-02-24):
EM253不支持直线圆弧插补!

网友D:
是的,那要借助运动控制模块354实现插补,单单S7-200是不行的

网友D:
是的,那要借助354等位置控制模块实现插补,单单S7-200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