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LC--RSLINX设置

楼主(2005-05-20):
小弟是AB-PLC一菜鸟,用RSVIEW32 通过RSLINX 的OPC与ControlLogix PLC通讯,请问RSLINX如何设置?谢谢各位大虾了。

楼主:
求求各位了

网友A:
先配好所用驱动,再做topic,对应CPU

网友B(2005-07-31):
用ab的产品很容易了 在RSLinx里配一个TOPIC,一般用Logix5000给CPU取的名字就可以,然后在RSView 32里的设置就可以了 如有其他需要请与我联系QQ:313407278

网友C:
RSLINX是通讯软件,所以应该先选好驱动,比如,PLC5或者什么控制器根据你的选用的控制器来选择驱动,和电脑网卡类似,之后,进行浏览,就可以看到,操作

网友D(2005-12-09):
首先在RSlinx里建立TOPIC,然后在Rsview 32 里节点做设置是通过OPC去数据,环是通过DDE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