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求助:贝加莱2005系列cp360说明书

楼主(2005-05-20):
你好: 请提供cp360的指示灯的意义,及具体解决方案。

网友A:
在CP360的盖板上一共有9个指示灯,从上到下依次是: 1、READY 准备指示灯,在CPU上电时此灯亮,说明CPU在工作准备中,当CPU正常运行时此黄色指示灯灭; 2、RUN 运行指示灯,当CPU正常运行时此绿色指示灯亮; 3、ERROR 错误指示灯,当CPU上电过程及出错时(CPU在诊断模式或服务模式)此红色灯亮; 4、BAT CPU CPU电池指示灯,CPU上电池未装或电池电量低时此红色指示灯亮; 5、BAT BUS 系统总线电池指示灯,系统底板上的电池未装或电池电量低时此红色指示灯亮; 6、CF BUSY CF卡读写指示灯,若此黄色指示灯亮,说明CPU正在对CF卡进行读或写操作; 7、CF OK CF卡正常指示灯,CF卡正常时此黄色指示灯亮; 8、100TX 100兆以太网指示灯,若当前使用了以太网通信,且通信波特率为100Mbps时此黄色指示灯亮; 9、ACT/LNK 以太网通信指示灯,此黄色指示灯闪烁表示通信正常。

网友B(2011-03-12):
求贝加莱CP360CPU说明书

网友C:
我也急需CP360CPU说明书,那位同行有的话发给我。谢谢了!
dxing2005@163.com

网友D(2019-09-10):
那位同行有的话发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