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AB问题! 急!!!!!

楼主(2005-05-20):
终于找到了一个大概差不多的地方发这贴了,求高手帮忙。 由于本人对AB的产品极不熟悉,但是领导又要投一个标,使用AB的东西,故而求高手相助。问题是:标书中描述的上位机采用双机热备,且要求其他网上计算机可以通过ie浏览监控画面,因此请问需要几套rsview32的运行版软件,1500tag就够了。 标书的材料表中单列了一套够吗??? 如果要做到B/S结构,仅安装rsview32软件就够了吗? 谢谢大家,请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A:
几台上位机就用几套RSview贝,想通过IE浏览的话您可得额外做很多工作和花一点点钱(一点点是多少?)哦,两个网络层面的东西,还要数据库接口软硬件才成吧?还需要开发工作,你可以直接问AB的人呀,他们有一套说道的.

网友B:
是要你做标书吗? 如果有时间可到Rockwell公司去咨询,或先上网站去下载一些资料看看。

网友C:
RSVIEW32 ACTTIVE DISPLAY SYSTEM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谢谢各位了 通过这两天看资料也查不多做了出来了 rsview 32 works 1500tag 1套 rsview 32 runtime 1500tag 2套 rsview web server 2套 不知道准确吗?请各位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