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西门子880系统!

楼主(2005-05-20):
我公司有一台西门子880系统的数控加工中心,几天前加工过程中突然跳闸,检查发现是控制主轴驱动的接触器K1(型号为3TF50)主触点烧坏,更换新的后,在MDI方式,M03、M04、M19等主轴指令都无法执行,检查INDRAMAT(主轴驱动单元):FAULT指示灯亮,READY灯不亮,屏幕显示PHASE(不停的闪烁),开起液压、在执行M03等主轴指令时,K1都没有吸合。 现在很急,请各位高手给予帮助!急急急!!!!

楼主:
高手们怎么都保留吗? 怎么没人回复啊

楼主:
各位大虾,有没有知道的,拜托,很急,给点意见吧!

网友A(2005-09-30):
驱动模块出故障了,修理

网友B:
数控系统本身没问题。主轴驱动可修、可更新、可改造成其它品牌的驱动。

网友C(2006-01-06):
请联系,INDRAMAT的维修中心电话021-58663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