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功率如何选择?

楼主(2005-05-20):
请问,我用的是11KW的电机,那么变频器选择多少KW的合适呢?谢谢

网友A:
看你带什么负载,一般和电机一般大就行。

网友B:
主要看负载要求,如额定过载倍数,最高转速过载倍数。然后根据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大于负载电流选择,验算过载能力。

网友C:
电机所带的负载不一样,对变频器的要求也不一样,风机和水泵是最普通的负载,变频器容量等于电动机容量即可(空压机,深水泵,泥沙泵,快速变化的音乐喷泉要加大容量)。起重机类负载启动时冲击大,变频器要有一定的余量,不均行负载,大惯性负载等等对变频器的要求都不一样

网友D:
这种广告怎么不删,我有意见

网友E:
别忘了还有一个安全系数问题,起重机上是需要大两档使用的而且变频器需要用重载的!

网友F:
同意各位的意见 顶!

网友G:
那应该是怎么安装?对本身带有微处理器的空压机是否有影响

网友H:
选择高一级的,如果自己不能确定的 话,就是有点糟蹋钱

网友I:
空压机选相匹配的即可

网友J:
选择通用变频器时应以电动机额定电流值作为依据,电动机的额定功率只能作为参考。

网友K:
应该以负载电流值作为依据,同时还要考虑工况,安全第一,在保证使用的情况下,还要考虑安全因素。例如制动单元的选择等等。

网友L:
把罗双全与惠丰变频的综合起来,就最好了

网友M(2005-07-09):
选择变频器的功率,最关键的是根据电动机运行时的电流以运行过程中的最大电流选择变频器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