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变频器报警OC1,求解?

楼主(2005-05-20):
8220系列、22KW伦茨变频器一通电就出现OC1报警,查出是驱动板的故障,发现电阻和两个对管即BSP62、BSP52烧坏,更换后故障依然存在,顺便问一下611003、8脚集成块是怎么型号的集成块?向各位师傅请教,求解。

网友A:
查一下霍尔元件

网友B:
JK触发器

楼主:
能否说具体一点。

网友C(2010-03-12):
611003,8脚是驱动光耦

网友C:
全型号为:HCPL0611

网友D(2010-04-21):
学习了,最近碰到台EVS9327-ES的,有时上电报OC1,有时又不报,不报的时候,可以带马达,哎,查不出来那里的问题啊

网友E(2010-06-23):
伦茨8200-E运行1小时左右报OC1怎么修 12个光耦换了 互感器没问题 请指教

网友F(2011-08-25):
我这里今天也遇到一例 不带负载运行过程中就会报OC1,还没有细查

网友G(2015-01-02):
运行就调OC1 ,HCPL0611(OC)光耦去掉后 还是跳O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