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有谁了解ADC0809?

楼主(2005-05-20):
最近在做一个温度测控系统,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ADC0809转换后的数值能不能达到小数 点后一位?是不是转换后的数值仅仅是整数?(ADC0809模拟量的输入是AD590)

网友A:
当然只能是整数。小数点是人为的。

楼主:
那有没有转换后的数值能达到小数点后一位的AD转换器?能否推荐一个?

楼主:
我的意思是我做的温度测控系统的要求是精度在正负0.5度之内,如果AD转换器转换出的数值是整数的话,就达不到要求了。 另外9#小生,你所指的“小数点是人为的”是什么意思?能否解释一下?是不是ADC0809根据AD590测到的温度(模拟值)而转换出的数值(数字量)是整数,比如说AD590测到的温度是105.5度,但是经过ADC0809转换后输送到单片机的数字就成了105?或者是其他什么意思?

网友B:
不论什么样的AD转化 应该都是整数吧? 是经过CPU的计算得出的有带小数点的吧 我也不是明百。 我理解是这样。

楼主:
CPU怎样计算得出带小数点的?看到不少用单片机做的温度测控系统的精度都是在零点几度的,如果AD转换出的都是整数,那怎么才能做出精度在零点几度的系统呢?

网友C:
A/D 转换器功能是将输入的电压(模拟信号)分成许多等份,称为模拟-数字转换,或者叫数字化。能分多少份和其分辨率有关,如 ADC0809 可分 256 份(单位:LSB),等于 2 的 8 次方,通常用二进制表示,说它是 8 位的 A/D 转换器。如果输入的电压代表了 25.6 度,每份就是 0.1 度。相应的,10 位的 A/D 转换器可分 2 的 10 次方 = 1024 份,如果输入的电压代表了 25.6 度,每份就是 0.025 度,这就是说位数越多、分辨率越高,分辨率是A/D 转换器最主要的指标。 显示的时候,让三个数码管分别显示 2、5、6,同时在 5 的后面点亮小数点,就是 25.6 。

网友D:
我用过ICL7135,属于双积分AD转换器,用在高精度的二次仪表中,做AD转换。AD590输出电流信号,放大后,给相应的基准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C:
ICL7135 分辨率为 ±20000 LSB。 ADC0809 属于逐次逼近的,转换速度约在 100 μS ;ICL7135,属于双积分AD转换器,转换速度为 4~5 次/秒。这两种芯片比较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