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反射红外线开关对深黑色不敏感怎么办呢?

楼主(2005-05-20):
布边检测中用到自反射红外线开关,除黑色和半透明的都还可以正常工作。是什么原因。怎么样解决。不知增加红外线发射功率和加大接收灵敏度是否可以,我估计这样会受到干扰。还有就是更换红外发射接收管。我估计是红外发射接收管的问题。 听说有进口的可以但很贵。请教国产有没有类似的产品,各种颜色都可以检测。距离要求不高,两三公分就可以。 我试过对射。电路的逻辑要反过来。郊果还可以,然对半透明的实在不好搞。

楼主:
听说有超声波检测的,不知哪儿有卖

网友A:
‘黑色和半透明的’反射的红外线少,所以检测困难。 对射检测半透明的需要认真调参数,两三公分发射功率不需要很大,门限要合适。

网友B:
建议使用反射型的,就是对面加反光镜

网友C:
我建议你可以用标志传感器,可以分辨颜色,

网友D(2005-08-20):
我司网站红外系列有不少红外发射和接收的产品资料,大功率红外发射的资料也有,可参考http://www.tlgd.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