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关于dop历史趋势图的问题

楼主(2005-05-20):
有个简单问题想请教 在做人机界面是,我用历史趋势显示数据走势.想在pc机上看效果 用d200作为资料读取的起始地址, 取样点数,数值单位都取1,触发源设为plc 做个巨集,一运行就给D200-D210赋值,然后用设定按钮给D3做on/off设定. 运行之后看不到,有任何D200-D210的数据显示,请问是为什么? 是不是,不能用手工输入代替plc触发的?那就不好在pc机上模拟了?

网友A:
完全可以模拟的,你只要把控制区设置为内部控制寄存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