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PLC安装故障

楼主(2005-05-21):
我是PLC的初学者,我现在手上有OMRON CQM1-CPU21-E和OMRON CQM1-PA203电源,可是我将其连接好上电以后,CQM1-CPU21出现报警(err/alm),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A:
可能出现问题很多,先复位看看,不行再连计算机查下

网友B:
至少要写一条LD和END指令.

网友C:
www.omronservice.com技术咨询里去问问 我估计可能不匹配

网友D:
至少要写一条END指令并装入PLC.

网友E:
新PLC直接连接肯定会报警吧,装入程序就没事了! 至少要写一条END指令并装入PLC.

网友F:
不关程序的事,必须将最右面的一块盖板安装上,不然不构成一个系统,类似于断路

网友F:
CQM1不是采用底板安装形式,而是模块组合的,必须把最后面的一个单元安装上去,才形成一个系统

网友G:
请先组态,再硬件连接(按使用说明手册操作),应该就没有问题了。类似与西门子S7-300 OR -400。

网友F:
CQM1不需要像SIEMENS S7-300一样进行所谓的组态,硬件安装好之后就 OK 了。你所说的问题可以断言是最右侧的盖板没有安装,请确认

网友H(2005-09-24):
CQM1不是采用底板安装形式,而是模块组合的,必须把最后面的一个单元安装上去,才形成一个系统.

网友I:
WORK,讲得没错,你至少应有一个正确的程序在里头,不然会报错. 这是最常遇到的,新买一个PLC,在没传送程序前都是一样的错误,别那么紧张.

网友D:
新PLC里无END指令,需下装。

网友J:
那位可以提供一个 cx-programme 4.0 欧姆龙软件的许可证号,小弟不胜感激,我QQ188073414,邮箱: ooppii @vip.sohu.com.

网友K:
你编程序了吗?

网友L:
没有程序会报警,同样报警会分很多种

网友M: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没有往编程器里写程序。

网友H:
最右边有一片外壳一定要插上,上面有机组针脚,没有它是不行的。

网友N:
欧姆龙CXP-V4.0,V5.0和PLC仿真软件,西门子,三菱,松下等其它品牌PLC编程仿真软件,各种触摸屏编程软件,各种手册请到网站:www.jiangwenyi.com下载

网友H(2006-02-16):
最右边有一片盖板一定要插上,上面有机组针脚,没有它是不行的。

网友O(2006-05-18):
哪位有CQM1-CPU21的操作手册,能否加我QQ181942738,谢了!

网友P:
onronservice.com下载没有程序,后盖,(右端短接盖),传输时cpu设定开关,以及软件设置互相冲突

网友P:
cpu电池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