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过网络访问爱默生的DELTAV系统的OPC Server

楼主(2005-05-21):
我需要从爱默生的DeltaV系统的OPC Server中获取数据,使用了多种OPC客户端工具,都只能直接安装在DeltaV的应用站上获取数据(OPC Server安装在应用站上,操作系统为NT,SP6),通过网络去访问应用站,OPC客户端可以启动应用站上的OPC Server,但却不能够建立连接,返回错误为:CoCreateInstanceEx:80040154。对DCOM的配置已经把安全性全部放开,配置如下: 身份验证级别:无 默认模拟级别:匿名 默认访问权限、默认启动权限、默认配置权限:everyone opcproxy.dll和opccomn_ps.dll、opcenum都已经注册。 OPC客户端的登录用户为administrator,密码和DeltaV应用站的密码相同。客户端机器操作系统为XP或win2000(SP4). 我是否deltav系统还需要做什么特别设置,才可以通过网络访问OPC Server。

网友A(2006-10-05):
我也遇到了此类问题,远程OPC CLIENT 无法通过测试,
本地测试后正常。我觉得此类问题出在操作系统上(在XP下经常遇到此类问题,WIN2K的话应该可以通过。),但厂家声明DELTAV只能运行在XP下。
另一个奇怪的地方是:我的本地采集程序也无法正常运行,系统异常报错,(不知道是不是DELTAV的问题,在后台进行了监控)

网友B(2006-12-23):
DELTAV系统OPC就是有问题,使用第三方OPC Server也是比较好的一个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