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关于abb空开的选型问题,以及自动合闸的原理

楼主(2005-05-21):
关于abb空开的选型问题,我不知道怎么选择,注意哪些方面,以及自动合闸的原理,我总是搞不明白,请问能否给电路图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用ABB的呢! Email:wnwnow@163.com,相关技术研讨!

网友B:
ABB空开现在主要有TMAX系列和S系列。TMAX系列是去年年底最新推出的产品。主要定位比S系列略高一点。当然现在市场上主要使用S系列。S系列S1-S8,共8个系列最大3200A。选择一个塑壳断路器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开关极数 2,保护负载,可以确定分断能力和开关脱扣曲线 3,确定框架电流和整定电流 4,确定采用热磁脱扣方式还是电子脱扣方式。如果采用电子脱扣几段保护 5,它根据系统要求需要配什么辅件 如果有特殊要求如漏电保护,那要看配RC212/RCD/RCQ等

网友B:
我不明白你所谓的自动合闸是在什么情况下的自动合闸,请说清楚。如果需要图纸可以直接拨打800-820-9696或者找ABB当地办事处

楼主:
请问李大哥:能不能举个例子,怎样确定分断能力,开关脱扣曲线怎么看呢,什么叫确定框架电流和整定电流,谢谢1 我所说的自动合闸是指加上自动合闸装置,

网友C:
要自动合闸则要另加附件 本公司是ABB电器江西地区分销商,欢迎各位来电垂询索取资料。 江西奥搏冶金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勇平 电话:0791-8161228

网友B:
分段能力实际上是根据所要保护的负载及前端设备决定的.比如说S1N/S2N的分段为25KA/35KA那只能做普通的馈线柜里线路保护使用.如果说是发电机组那要看功率多大,一般要选用S或者H(50KA/65KA)比较合适.如果说做为限流开关就要使用S2X(70KA)等.这些还是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开关的脱扣曲线呢,一般区别是在短路脱扣参数.如果是一般线路保护 是5-10倍,如果是电机保护一般要8-13倍,如果是感性负载就要10-20倍的短路电流. 框架电流实际是这个开关的额定电流,整定电流是在脱扣器上调整的实际动作过载电流. 我不明白你的自动合闸是指带电动操作机构吗?

楼主:
谢谢李大哥 ,当然是带电动操作机构的。

网友B:
ABB的电动操作机构可以并行安装也可以在塑壳前部安装.电动操作机构主要是为了远程控制方便而设计的.一般有几种使用场合,1,塑壳较大扳动手柄比较费力,且无法保证触头准确到位.2,要远程控制塑壳的分合闸.3双电源切换装置. 它的原理实际上是平时利用储能电机将内部弹簧崩紧,在合闸时储能电机放开,利用弹簧自身力量扳动塑壳开关手柄合闸.

网友D:
楼上的,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你对ABB的产品很熟悉啊!

网友B:
我是ABB公司的.

网友D:
TO:李惠锋 你是在ABB那家分公司还是在总部啊,做销售还是技术啊?中压低压啊?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D:
我是ABB低压的代理,但是我有很多的不懂,可以向你请教吗?请你做我的老师,好吗?

网友B:
我是低压部门,上海的销售.请教不敢当.有空可以互相交流

楼主:
请问李工: 我想问的是怎样实现对操作机构的控制,接线的方法!

网友B:
用文字形容实在不好讲,你就直接拿一本我们Ismax样本去看吧.随便哪个代理商或者办事处都有啊.不好意思.这边又不能上传图片

网友E:
ABB低压部技术支持服务热线:8008209696,只要你一拔通,那边就有熟悉的声音,跟他们交流简直就是一种享受,有意外的收获哟。我经常打的。安阳天地通他们没有不知道的。

网友F(2006-12-28):
想问一个比较白脖的问题:热磁脱扣和电子脱扣一般是不是要都具备啊,他们相当于并行工作?

网友G(2007-02-13):
要么选热磁脱扣,要么选电子脱扣,一般来说电子脱扣器要贵些,其实传统的热磁脱扣完全可以胜任,动作速度更快。

网友H:
TO 李惠锋
我知道ABB的电动操作机构里面有直动式电动操作机构和储能式电动操作机构.麻烦请教一下这两种电操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I:
我觉得相对于一般低压电器,ABB的选型是要比较小心一点.不看多点他们的选型手册很容易就会选错,我们上次有个同事就将所有的低压开关都选大了一级,因为ABB低压开关写了好大的一个40度环境温度下的工作电流,如果选在国内用就大了,但是用在印度就刚刚好.现在手头又刚好有印度的项目.李工方便的话麻烦你发一份最新的开关选型到我邮箱,huangxin2808@163.com谢谢

网友H:
TO 李惠锋
      再次请教一下,我看到abb 空开的说明书里面有个分励合闸脱扣器和分励分闸脱扣器.这两个都有什么作用

网友J:
呵呵!ABB的蛮好!

网友K(2007-12-01):
我正在设计一个项目,选用S1N-125/R80 3级 带漏电报警不跳闸功能,如何实现。是不是开关本体不贵,漏电报警不跳闸模块贵。ABB有没有其他可代替上面功能的产品

网友L:
现在市场上是有带自动重合闸功能的断路器,不过数量不是很多,一时间也想不起该断路器的型号与生产厂家了。其工作原理是当断路器跳闸后,经过人为设定一定的延时时间合,无需经过人为操作断路器能自动合闸,但若是跳闸故障没有排除,断路器一合闸就跳闸,且经过人为设定的3次或几次后,则断路器此时将不会重合闸。不过你所说的自动合闸,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重合闸断路器,只是对断路器具有远程分、合操作的一种电动操作机构,简称电操。一般来说,电操有电磁铁操作机构与电动机操作机构两种,对于使用者来说,无需知道其工作原理,你只需知道其作用与使用方法即可。一般来说,电操具有不同的电压等级,如AC220V、AC380V、AC110V等多种,选用时应注意。其输出端子有电压输入端、接地端、分合闸电路输出端等。你只有随便看下产品样品,就简单明了。至于开关的选型,主要考虑有:额定电流、分断能力、极数、保护用途(电机保护或是配电保护)、是否带漏电保护以及功能扩充的诸多附件等。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M(2009-08-02):
请问ABB空开真假区别

网友N:
空开选型主要是根据电路的计算电流来选择!

网友O:
实际上一般应用,只要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达到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P:
我司已开发一种小型断路器自动合闸装置,需要请联系13587787820

网友Q(2010-07-10):
李工你好,请问ABB的F2系列开关有没有停电自动重合闸功能?

网友R(2010-12-30):
怎么好像有一种有一个像试电按钮一样的一按下去空开就往合闸那里跳呢    想请教各位前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