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6SE70报F028故障)

楼主(2005-05-21):
我用一台西门子6SE70 400KW的变频器,此负载为风机。在现场调试过程中每当变频器频率给到80%时,变频器就报出了F028故障,此故障表明由直流母线侧引起的单相电源故障。可是外部电源进线很平衡,排除此原因。此外,高速运行中,输出电流很不稳定,上下波定范围可达到几百安。原以为外部动平衡没校正好,经过检测后,轴心没有偏移。风机风叶也没有偏移。特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供电变压器容量?控制方式?优化?

网友B(2005-08-01):
我有中文手册和参数设置软件,请联系13637418786

网友C(2008-04-11):
变频器的控制方式P100是什么呢?F028的意思是直流回路纹波太大。可能的原因:1。可控硅损坏,主要是指特性不行了,所以造成轻载时,使用正常,但是频率加大时,出故障。2。可控硅触发板有问题。3。检查电源是否有波动。F028可以被屏蔽,但是建议你最好做仔细检查,否则可能烧功率模块。

网友D(2008-06-20):
里面的触发板子有问题呀,一般情况下是不好处理的,需要更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