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6RA70之间使用PROFIBUS通信问题

楼主(2005-05-21):
本人最近做一项目,使用S7-315 2DP 和6RA70之间使用PROFIBUS通信问题,请问各位高手,在6RA70中除了设置P918中的地址外,对于接收和发送数据如何设置.请指点。

楼主:
使用第一块通讯板CBP2的参数设置: P927 = 7 (参数化的接口使能) P918 = * (从站地址必须与硬件组态时保持一致) U722 = 10S (报文监控时间) P648 = 3001(PZD1--控制字) P644.001 = 3002(PZD2 -- 主给定) U734.001 = 32 ( PZD1 -- 状态字) U734.002 = 167 (PZD2 – 实际值)

网友A(2005-10-11):
补充一下,应该还要设P654 和P671 P672吧,这样才能正常启动

网友B(2006-09-23):
在S7-300中如何编程,S7-300与6RA70地址如何对应?拜托

网友C:
自硬件组态时,可选PPO4的形式
在程序中,你可调用SFC14,SFC15进行读写控制
一般进行写控制时,第一个字为控制字,第二字为速度指令
    进行读控制时,第一个字为U734.001的设置,第二字为U734.002的设置

网友B:
谢谢,但我们用的S7-300程序中没有调用SFC14和SFC15,其对应关系如何?

网友C:
你用的是哪一个?直接T PQW吗?

网友D(2008-07-01):
请教:如果我通过触摸屏设定电机的速度.PLC读到的数据是16384的某个值对应100%吗?那PLC给6RA70的数据是多少?单位是多少?需要处理吗?

网友C:
PLC读到的数据是16384的某个值对应100%

PLC给6RA70的数据100%对应16384,单位是%

网友E:
在6RA70里设置好相关的参数,在程序里编程接受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