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940GOT

楼主(2005-05-21):
请教:各位老大!fx-pcs-du-win-c软件画面设置好之后要怎么编程阿?还是直接在可编程控制器那里编号就可以了?还有里面的系统画面要怎么样才可以编?

网友A:
F940也要编好程序传输进去才行;

楼主:
我也是刚学的,编程不知道如何下手,有人可以给我提供F940的编程手册吗?非常感谢!~~~~~我的联系邮箱hand_007@126.com

网友B:
PLC设置的地址要和触摸屏的地址一致才能通讯啊,触摸屏才能写入数据和信号给PLC

网友C(2005-08-05):
小弟也是才学,如何用F930的软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