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组态王使用

楼主(2005-05-21):
组态王中对进行输出连接,显示时不稳定是什么原因呢?开始显示但过一会就是三个问号了.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哦以上是说的对"文本"进行输出连接!打掉了,不好意思!

网友A:
组态王没有和硬件连接

网友A:
您的组态王能不能给我一份,还有软件狗. E-mail:pjj12234@163.com

楼主:
你好!你是搞人机界面的吗?

网友B:
pgn: 2005-5-21 20:24:00 组态王没有和硬件连接 顶 或者通讯错误(???是通讯失败的标记)

楼主:
如果是通讯错误,那问题处在那呢?怎么可以解决,请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