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三星变频器的外部控制是怎么接的和参数怎么调节????

楼主(2005-05-21):
请问一下那位老大知道三星变频器1。5KW(型号看不到了,)的外部端子的接法,只要求一个正转起动和外部电位器调速,在CPU板上端子标示为1到13,要改为外部正动和调速成怎么接线和要调那几个参数,急,谢谢指教,

楼主:
真的没有人知道吗? 老大,我的机好急呀,就告诉一下吧,要不我给你邮购一本行吗?

网友A: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发上来大家分享啊

网友B:
1 正转 2 反转 7公共 8 电位器正 9 模拟电压输入 10 模拟电流 11模拟公共端

网友B:
P05 操作方式选择

网友C:
我们是三星总代理WWW.FALAND.CN

楼主:
谢谢石狮变频器,该机在你的帮助下以修好,小弟在此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