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流量计如何标定?

楼主(2005-05-21):
现在我遇到一件事 朋友自己做了一个流量计输出是4—20毫安的,想自己手工标定一下应该怎么做才能大致进行? 我的建议是称重法:就是介质(空气或水)在单位时间内留过流量计的体积,所对应在电流表所显示的电流值。不知可否?

楼主:
哈哈 看来还是比较专业的问题啊?

网友A(2005-10-26):
要标定必须要有标准容器,进行标定时要测量累积量计量,通过流量计测量的累积量与标准容器的量进行比较,就能判定流量计的测量是否正确。

网友B(2006-03-11):
楼上的我同意

网友C(2007-03-07):
     结识做现场仪器.仪表设计的朋友
  做美国FCI质量流量计中国总代。
  beijinggongkong@163.com
  qq:707737388

你可以找个别人标定好的同时测量,比较就可以了!!??
新手请大家批评指教!!

网友D(2007-05-24):
标定不便宜啊!

网友E:
是气体流量计还是液体流量计呢?
气体的,你怎么用称重法,(当然涡街,或旋进旋涡还是有人用液体检定的.)
液体的你用称重法,那还可以.
最简单的办法,你的流量计准确度等级要达到多少,用比它高一等级的流量计,进行比对法检定也行.如果你有检定装置,那还不好检定吗?

我是菜鸟!

网友:
流量计的技术全在检定上了,相对来说表体的生产是很容易的

网友F:
要找一个标注表进行对比,另外做个水测试系统比较简单一点.

网友G:
关键是用什么工具来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