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可以指点一下俺?

楼主(2005-05-21):
各位前辈: 菜鸟我请教个问题,我以前用的是松下PLC,比较了解它的脉冲发生指令。现在看了些三菱的脉冲指令,用GPP软件做个个DEMO程序,想试试有没有输出 我的程序大致是这样的 用M8013和M8047的常闭触发M100,M100触发PLSY K10000 K480 Y000 M8147的下降延置位M100,然后M8000 MOV D8140 D200 但是模拟逻辑运行时,好象就没有执行这个指令,我还以为我的程序编错了。于是我就用M8013直接触发,可是还是不执行,我不知道触发这个指令的条件是什么,麻烦哪个前辈指点一下,一定要用外部X才能触发么?

网友A:
你先监控一下M8029的状态,如果有动作再用 M8000 DMOV D8140 D200,如果M8029没有动作则PLSY的触发逻辑有问题,大家探讨一下。

网友:
是晶体管输出吗?

网友A:
楼主在吗?开了个头就要往下跟啊,你这样试指令我很佩服,以后有什么问题别忘记贴出来,大家共同提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