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转矩减小

楼主(2005-05-21):
请教高手,一台达VFD01523A 220V 1.5KW变频器输出转矩减小很多,是和同型号的相比。而且我发现是在几个月时间内逐渐减小的,直至不能正常工作。估计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我相知道一些,我的EMAIL是cjc55@sina.com

网友B:
在常态下,电机的输出力矩只决定于两个参数:转差(频率与转速差)、电流,可由此入手,可能输出电压不平衡、电压降低等因素(实际是变频器已经发生软故障)导致电流下降,输出缺相也会导致本想象,但转向是不确定的。

楼主:
输出缺相,电流下降应该是不存在的,缺相我测量过了,没有,电机很烫

网友B:
可能电机发生问题。

楼主:
也不是,同一电机,换一变频运转正常。

网友C:
我估计变频器的整流部分存在软故障造成输出电流减小,导致输出功率减小,造成转矩减小。

网友D:
请检查一下输出电压,可能是模块,是不是空转正常,带载不行

网友E:
可能直流电容损坏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观点,可能直流电容损坏?

网友G:
模块软故障也会出现此故障!

网友H:
我上次碰到过一个也是输出转矩小, 不过在空载的时候,它的三相平衡,在负载的时候三相就不平衡了, 最后也没有解决,我想你看一下它在负载的时候三相是否平衡,驱动电路坏也会发生这种情况的.

楼主:
多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我会按你们提供的逐一检测,最后公布结果。

网友I:
你的负载类型是什么 实际运行负载的大少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A(2005-10-14):
你的频率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