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怎样通信

楼主(2005-05-21):
plc与变频器怎样通信[[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plc与变频器怎样通信,plc怎样通过通信控制变频器的速度。plc应写出常数,还是什么,该写多少,变频器该写什么

网友A:
你那里的我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B:
说清楚点?可能会给你些帮助。

网友C:
向变频器设置几段速度(比如说15段) 也就是设置频率 PLC 的输出与变频器的高中低段速度端口相连 在PLC上编程设定什么速度的时候高中低端口应该接通 不好意思 现在我这里没有相应的图说得不清楚 你能否将你的问题再描述清楚些

网友D:
用PLC的模拟输出就行

网友E:
plc控制变频器是通过对变频器的输入端子的控制来实现的,变频器的端子侧有正转、反转、预设置速度选择多个(一般两个),只要通过对plc对上述端子的控制就能实现各个速度段的转换,至于具体的速度值那就需要在变频器中对参数设定来实现了。 一点观点,请多各位多指教。

网友F:
程序在三菱网站上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appCase/yysl.asp 但我照着做,通讯不上。程序也不理解,请指点一下。

网友E:
网页打不开,你是说你在实际使用中不能使电机运动还是不能达到你预定的目标?如果是前者请看看你的控制端子侧接线是否有误,com端是否接上去了,如果是后者,应该检查一下你的参数设定和程序了。

网友G:
我做过,可以读写任何参数.

网友H:
三灵PLC与变频器通讯有RS485通讯、CC-LINK通讯、PROFIBUS通讯、MODBUS通讯等等。我有RS-485通讯、CC-LINK通讯、PROFIBUS通讯程序,如果需要发邮件给我

网友I:
在三菱、松下等产品的说明书上有的,还比较的详细呢,你可以去看一下的

网友J:
变频器上有接线端啊,速度调节在变频器上设置

网友K(2005-06-24):
三灵:你有三菱PLC与变频器的RS485通讯程序吗? 能给我一份吗? nsshq@163.com

网友L:
发送的数据是ASCLL码,十六进制的.通信格式,方法.可参考PLC的RS指令

网友M(2005-08-01):
三灵:你有三菱PLC与变频器的RS485通讯程序吗?    能给我一份吗? hybhyb8881@yahoo.com.cn

网友N(2005-09-05):
三灵:你有三菱PLC与变频器的RS485通讯程序吗?      请给我一份,好吗.auto8585@pub.sz.jsinfo.net

网友O:
可以用模拟模块输出控制,如一定要通过通讯的话,我只做过SIEMENS PLC和SIENENS变频器,SIENENS PLC与丹佛斯变频器的PROFIBUS DP,PLC与变频器通讯可组态下载到PLC,设置DP地址和相应参数就可也了。速度可以由PLC给(十六进制或整数皆可),其他变频器也差不多吧。可以先看看相关资料呀

网友P:
你用的是什么变频?西门子的变频器支持USS协议和PROFIBUS-DP协议,丹佛斯是RS485和PROFIBUS-DP协议,ABB是MODBUS和PROFIBUS-DP协议。各种变频器选择不同的通讯方式,设计到的参数也是不同的。

网友Q:
三灵:你有三菱PLC与变频器的RS485通讯程序吗?        请给我一份,好吗.lqgfxp@163.com

网友R:
三灵:您好!请把三菱PLC与变频器的几种通讯程序传来学习学习好吗? rjh_my@sina.com

网友S:
TO:刘启华 你好!如果你用的是SIEMENS的PLC和变频器的话!如果用的是PROFIBUS-DP总线通讯的话!我有现成的程序!可以参考!或者有资料 QQ:28228780 EMAIL:john.summer@126.com

网友T:
TO:风的朋友 您好,请发给我一份。谢谢。 lhb868@sina.com

网友U:
有没有omron的PLC与变频器的RS485通讯程序?请给我一份,好吗? xueyaosheng@yahoo.com.cn

网友V:
有没有omron的PLC与变频器的RS485通讯程序?请给我一份,好吗? sunxs1973@yahoo.com.cn

网友W:
三灵:你有三菱PLC与变频器的RS485通讯程序吗?    能给我一份吗? lugao_mail@163.com

网友X:
你有三菱PLC与变频器的RS485通讯程序吗?      能给我一份吗?

网友Y(2008-02-20):
三灵:你好!
  您能否把PLC和变频器的RS485发一份给我好吗?
                  谢谢!
                  weng0521@sina.com

网友Z:
 三灵: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5-24 12:17:00
    三灵PLC与变频器通讯有RS485通讯、CC-LINK通讯、PROFIBUS通讯、MODBUS通讯等等。我有RS-485通讯、CC-LINK通讯、PROFIBUS通讯程序,如果需要发邮件给我

三灵:
请发我程序好么,谢谢!
liucao@21cn.com

网友AA:
我有程序,如有需要,请联系我 gt619@126.com

网友AA:
或者QQ:233416091

网友AB(2009-06-23):
有没有omron的CPM1A型PLC与伟创AC60变频器的RS485通讯程序?请给我一份,好吗? 1146641201@QQ.COM谢谢

网友AC:
很想学习 。。。。。。。。。。。。。。

yuanquan12345@sina.com

网友AD(2011-12-25):
能否给我发一份SIENENS PLC与丹佛斯变频器的PROFIBUS DP 通信程序?谢谢!邮箱:yang_ta8148@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