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气包液位的最佳测量方法?

楼主(2005-05-21):
各位大哥: 请问大家,现在我们要测量锅炉汽包液位,用什么方法最好我现在就知道差压变送器可以测量,有没有别的方法了,最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方法,希望各位大哥帮忙!!

网友A:
可以用电容液位计,电接点液位计,本人都用过使用效果还可以。

网友B:
理论固然重要 但是 很多东西是需要实际经验得,类似楼主这样得帖子以前发过 回复得也是5花8门, 多数是没有意义. 锅炉汽包水位测量 有严格得设计要求 实际上 非小型锅炉汽包水位得测量 必须有 2种以上得测量手段, 一般是 差压变送器(+平衡容器) 和磁翻板 磁翻版多数还要用视频监控观测 然后将图象送至集中控制室 而且还要加上高温得浮球开关 作为最后一道防线

网友C(2005-11-09):
我公司的水位计测量技术是目前最为准确的!
我们拥有了气包内置电极  气包内置平衡容器!
技术在国内实属先进!额定工况测量结果各水位计保持在30mm以内,符合25项反措!